[求助] 如何用HSPICE输出VTH的曲线图

楼主(2011-09-19):
各位大侠好
    小弟想用hspice 得到一个VTH随够到长度变化的曲线,但是不知道怎么输出VTH
,vth输出描述 怎么描述用hspcie语言

网友A:
give you the example
.probe lv9(mn1)
lv9(mn1) is to get vth of NMOS mn1

you can see HSPICE MOSFET Models
Manual  Version W-2005.03, March 2005
Table 1-8 Parameters in MOSFET Output Templates (Sheet 2 of 10)

楼主(2011-12-26):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2-09-07):
也可以 根据 你 定义的 VTH 去写网表

网友(2022-04-10):
引用 网友A:
give you the example
.probe lv9(mn1)
lv9(mn1) is to get vth of NMOS mn1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