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功耗设计,现在主流是往哪个方向呢

楼主(2011-09-19):
低功耗在前端后端都是可以进行研究的。自己最近看了一点相关的东西,感觉若是做数字的话。前端后端的低功耗设计方法都基本上很成熟了。拿不准现在的热门方向。想听听EE上朋友们的意见。
这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应该放在前端还是后端,所以就两边都放了,见谅啊版主~~~

网友:
低功耗设计:
1) 最重要的当然是算法的优化, RTL设计架构的优化
2)前端设计考虑clock gating, ram sleep, etc.
3)后端power gating, multi-voltage-threshold, DFVS, AVS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端设计的这几项技术都已经集成在了软件中自动优化。前端设计的几种算法已经研究完了。。。感觉数字低功耗没有可研究的方向了。。。

网友:
2里面的etc能不能在说的详细一点,除了这2种?谢谢,想了解下。

网友(2012-02-12):
前端主要是减少翻转次数

网友(2012-05-16):
减少switching times.

网友:
分析分析。

网友:
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