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pull的几个关键问题,你会吗?

楼主(2011-09-19):
1.当我们在做一个CLASS F 时,我们是如何仿Loadpull的呢?是否只要仿出最佳基波阻抗就行,但三次谐波阻抗如何利用Loadpull确定呢?
2.当我们做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Class A 时 ,Loadpull在软件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机理实现的呢?软件怎么知道你是要利用二次谐波做CLASS J还是利用三次谐波做CLASS F呢?到底该如何仿呢?

楼主:
悲剧啊,为什么每次发帖,都帖沉大海?唉!

网友:
抱歉,classF没玩过,为了不让你悲剧,我顶顶

网友:
没搞过!可能帮不上啥忙!只好顶一下!

网友(2012-07-09):
这个问题在所有非线性PA中都会遇到,可惜我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
非线性pa中的load pull没那么多有用,更不要说谐波的load pull,就算你扫描出来了,匹配电路也没法做。
你已经是非线性pa了,不需要做一个二维的load pull,把Cds估算出来,纳入匹配电路,做一维的电阻扫描就够了。(其实作为开关型的PA,Cds的非线性也是很大的)
除非你的功率真的很高,>30dBm甚至40dBm,否则load pull稍微偏一点给你带来的功率损失不会超过0.5dB,测试时别的地方带来的不理想造成的误差都比这个影响大。

网友(2014-08-18):
回复 楼主:

   你知道谐波阻抗如何求吗? 数学表达式是?例如二次的。

网友:
我指的是晶体管的.__(x-z0)/(x+50)?

网友(2016-10-09):
想问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这个帖子已经5年了,楼主搞清楚了吗

网友(2016-11-21):
同问10楼和楼主。这个帖子这么久,有没有人想明白了?

网友(2020-05-29):
同问楼主,这个帖子都快10年了,楼主还在搞这个不?

网友A:
之前的port可能就只有一个阻抗选项,默认所有谐波都是这个阻抗值。现在的port里有harmonic port选项了,可以利用这个来做谐波的loadpull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port可能就只有一个阻抗选项,默认所有谐波都是这个阻抗值。现在的port里有harmonic port选项了,可 ...

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port可能就只有一个阻抗选项,默认所有谐波都是这个阻抗值。现在的port里有harmonic port选项了,可 ...

用了618之后,port里的harmonic port不见了,请问这个是和什么有关啊?和安装版本有关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了618之后,port里的harmonic port不见了,请问这个是和什么有关啊?和安装版本有关嘛?
...

618是最新的版本了,没有harmonic port应该和ic版本没关系。那就是spectre版本,你看下你的spectre是不是老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18是最新的版本了,没有harmonic port应该和ic版本没关系。那就是spectre版本,你看下你的spectre是不是 ...

感谢回复,刚查了下spectre version 18.1.0.077   也是新的对吧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刚查了下spectre version 18.1.0.077   也是新的对吧

是。。那我无能为力了= =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刚查了下spectre version 18.1.0.077   也是新的对吧

我跟你是一个版本,但我的版本里有harmonic port

网友(2023-05-25):
请问一下harmonicPort如何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