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天线效应求助

楼主(2011-09-19):
我所用的是TSMC1p4m工艺,所需用的电容有M3和M4(顶层金属)组成,M3如果接后续电路,不经过处理DRC会报天线。而M4(顶层金属)直接连接后续电路却不会报天线,我想知道问什么,在制作顶层金属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工艺。
请知道的前辈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TSMC工艺顶层一般有RDL和non-RDL两种可供选择。通常顶层金属比较厚一些。至于你说的antenna问题是正常情况,因为用M4代替M3实际上相当于通过跳层来处理了antenna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M4是顶层金属,只能向下跳线,向下跳貌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4是顶层金属,只能向下跳线,貌似向下跳结局不了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查了一下antenna rule,顶层金属和其他金属定义的antenna rule值不一样,顶层确实比较大。这就是出现你问题的原因。如果你不想用metal4,用metal3又有antenna问题的话,那就用metal3,然后再pin的地方多插入几个diode cell吧。
  TSMC 130nm之后的由于使用Cu工艺就很少有antenna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2011-12-29):
你为什么不用m3做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有的书上写,向下跳线也可以消除天线效应的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书上写,向下跳线也可以消除天线效应的是吗?

网友:
有的可以的, 1p4m这种应该没有RDL 这种东西了,

m4也会有antenna的,只是你可能没碰到,
顶层antenna比较难修,只能向下跳,或者加diode
diode立竿见影, 肯定修掉的

向下跳有可能修掉,不是能保证的

网友:
听你这个好像是MIM cap的 antenna error吧, 是要修掉的, 加diod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