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的工作区。。。

楼主(2011-09-20):
如图 怎么判断m两个mos管的工作区域?

网友:
work region should according to difference between D to G voltage whether is large or less than threshold voltage.

网友:
Once a current flows M4 and M5 and they have the same threshold voltage , M4 will be under saturation region and M5 will operate at triode region.

Because VGD4<VTH and VGD5>V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u are wrong, M4 is in saturation region and M5 is in linear region..

网友(2011-11-18):
3楼,4楼的说的是一回事啊

网友(2012-11-23):
饱和区就是夹断点,漏端电压高于栅端一个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