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谈谈mos voltage reference

楼主(2011-09-20):
传统的voltage reference都会用bjt,但是它的面积大,耗流较多,输出noise大。现在很多地方逐渐用mos voltage reference来代替它,大家用过的mos voltage reference,tapeout后,哪种效果比较好,有什么优缺点,来谈谈吧。

网友:
很多地方是哪些应用? 楼主请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
电路啥样子。。。完全没概念

网友:
不知道你那里看来的,无稽之谈

网友:
发现又是你, 但是还想说 还真没听说过 mos voltage reference(难道你说用Vgs,确实有,不过感觉用的非常少)这个概念。bandgap都是基于bjt,以前用bipolar工艺 ,现在用cmos工艺而已。只不过cmos里面的bjt比bipolar里面的差很多,性能也就差很多。你这基本概念还是要先搞搞懂

网友:
发现又是你, 但是还想说 还真没听说过 mos voltage reference(难道你说用Vgs,确实有,不过感觉用的非常少 ...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说的是对的,是 你们自己没有搞懂事实真相而已。
   1.所谓的MOS voltage reference不外乎是利用亚阈值区管子的指数I-V特性来代替BJT管子。
   2.并不是所有的CMOS工艺都提供BJT。MOS voltage reference主要是用于数字CMOS工艺(一般是较新的工艺)

网友:
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说过 MOS voltage reference

网友A:
其实楼主说的是对的,是 你们自己没有搞懂事实真相而已。
   1.所谓的MOS voltage reference不外 ...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40/65nm 的数字工艺,都有寄生BJT, 可以用来设计bandgap
    你指的较新的数字工艺是什么工艺?  除非你是说SOI 工艺,那个是没有寄生BJT.

网友:
有争论的迹象啊,LZ确实说的有点不妥,有人这样用,但不一定是趋势,至于“面积大”是事实,“耗流较多”看设计,“输出noise大”则不成立!没有固定设计的,就算是同一个工艺,可能不同公司用的方法还不一样,不过就目前来讲大部分还是用CMOS寄生BJT来做,最具可靠性

网友:
确实看见过纯cmos的bandgap,但没仔细研究,嘿嘿

楼主:
有没有谁wafer out后,量测过用mos或是depletion mos的电压参考,效果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可能我脑袋有问题。我只是想说首先从来没听说过有mos voltage reference这个说法(也许你见到过)。然后我想到的是用mos工作在subthreshold做的bandgap(但是从来没见人说过叫mos voltage reference). 我说感觉应用的很少,是不想太过武断,到目前为止,只看到同事在某一个简单的ptap电流电路里面用过一次。当然样本比较少。其他大部分项目的大部分bandgap都是用bjt.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不能稍微能明白我想说什么。。。。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
谁有相关的paper
发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也许lz说的不是很清楚,或是说的没那么严谨,问题是你了解他什么意思吗?你了解,就回答问题,不了解就再问问。ic不是只有你和你同事,你没见过人用,就是用的少吗,国外大公司的牛逼电路,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你没见过就是人家做的也不对喽?
     你觉得lz说的不严谨,没错,问题这是个论坛,不是个学术期刊,你这么在乎说法,那你说的“用mos工作在subthreshold做的bandgap”,这句话严谨吗?bandgap和voltage reference可不是一个概念,用mos做的voltage reference还是bandgap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传统的voltage reference都会用bjt,但是它的面积大,耗流较多,输出noise大。现在很多地方逐渐用mos voltage reference来代替它,大家用过的mos voltage reference,tapeout后,哪种效果比较好,有什么优缺点,来谈谈吧。

发现又是你, 但是还想说 还真没听说过 mos voltage reference(难道你说用Vgs,确实有,不过感觉用的非常少)这个概念。bandgap都是基于bjt,以前用bipolar工艺 ,现在用cmos工艺而已。只不过cmos里面的bjt比bipolar里面的差很多,性能也就差很多。你这基本概念还是要先搞搞懂

    我发现hezudao这人脑子有问题,先说没听过,又说感觉用的很少,你都不了解怎么感觉啊,意淫啊!不研究,不查资料就在论坛胡说八道,不知道你就消停一会儿,你这样的人在东北早就挨揍了。

   好吧,可能我脑袋有问题。我只是想说首先从来没听说过有mos voltage reference这个说法(也许你见到过)。然后我想到的是用mos工作在subthreshold做的bandgap(但是从来没见人说过叫mos voltage reference). 我说感觉应用的很少,是不想太过武断,到目前为止,只看到同事在某一个简单的ptap电流电路里面用过一次。当然样本比较少。其他大部分项目的大部分bandgap都是用bjt.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不能稍微能明白我想说什么。。。。

也许lz说的不是很清楚,或是说的没那么严谨,问题是你了解他什么意思吗?你了解,就回答问题,不了解就再问问。ic不是只有你和你同事,你没见过人用,就是用的少吗,国外大公司的牛逼电路,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你没见过就是人家做的也不对喽?
     你觉得lz说的不严谨,没错,问题这是个论坛,不是个学术期刊,你这么在乎说法,那你说的“用mos工作在subthreshold做的bandgap”,这句话严谨吗?bandgap和voltage reference可不是一个概念,用mos做的voltage reference还是bandgap吗?

我觉得我在猜测他的问题,然后尝试回答。不觉得国外大公司有多牛逼,我见到的都是你所谓的国外大公司的电路。
我没说lz说的不严谨,但说的至少是大家都能明白的名词,没必要自己编造一个名词(或者我孤陋寡闻)。btw,我一直觉得楼主想说的就是bandgap而不是什么voltage reference.所以我用了前面那句话。我不知道voltage  refernce具体对应一个什么电路。 bandgap用来产生voltage/current reference. voltage buffer和 ldo用来提供supply, voltage reference具体指什么特定电路还请你和楼主指点

网友:
讨论是可以的,不过针对个人的言重的词语还是不要用比较好。

其实不是直接用PN结做成的基准电压也可以叫成Bandgap,这叫词义扩大了。我们来看看2010年的一篇JSSC关于 LDO的文章吧。
文章是中是这样描述的: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reference
voltage of the LDO. Fig. 19 shows the implemented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circuit based on the architecture in [13]. ……

ref:El-Nozahi, M. Amer, A. Torres, J. Entesari, K., Sanchez-Sinencio, E., High PSR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Feed-Forward Ripple Cancellation Technique, Solid-State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Vol 45, Pages 565-577, 20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不知道有没有谁有实际量测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好谈论玩人身攻击,连最基本的礼貌修养都缺乏,鄙视你!!!

网友:
这个讨论还是比较有意思的,18楼的文章本身也很有趣!

网友:
有公司用过不是BJT的的Reference voltage,但本身要求并不是很高
利用process一次次try得到的结果吧,

网友(2012-05-11):
孤陋寡闻了

网友(2016-06-16):
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来说两句,其实用MOS管来做基准电压的电路还是挺常用的,至少在对温漂一致性要求不高,要求超低功耗的电路里是必不可少的,我做过1u电流的LDO,里面用的就是diode连接的增强型NMOS与GS短接的耗尽管串联的基准电路,通过控制两个管子的W/L来调整温漂,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刚好看到了就说一下我知道的,MOS做的电压基准有一些优点:功耗可以做到很低,电源电压也可以很低,不需要额外的bjt器件,所有的MOS工艺都可以做。但是其精度常常不如bandgap,所以一般用在精度要求不那么高的场合。其实也很好理解,bandgap都发展多少年了,各种各样的电路结构都有人尝试过。还看到过有人用低阈值管串接一下,然后调调工艺参数就得到一个MOS电压基准(但也是需要特殊器件了)。ISCDG2012好像有片文章的MOS电压基准功耗做到100nA。

网友:
有意思的讨论,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bandgap的noise性能远不如mos voltage reference吗。。。

网友(2020-02-21):
这个一直也不理解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