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出现的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1-09-20):
出错的RTL代码如下: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arst || ~ena)
       .....................
   else
       .....................
在综合的时候ERROR描述如下:
Error: the expression in the reset condition of the "if" statement in this "always" block can only be a simple identifier
          or its negation。

~rst_n为异步复位信号;
~arst  为同步复位信号;
~ena   为使能信号。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

楼主:
那位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 里面不能用complex condition check
if (~rst_n || ~arst || ~ena)

改成   cond= ~rst_n || ~arst || ~ena;
always ()
if (cond)
...
else
...

网友:
怪怪,好像是语法错误啊

楼主:
回复#5,我觉得是语法错误,因为同步复位怎么可以和异步复位一起来作为判定条件。
我的修改如下: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
   else
   ...............
   if(~arst || ~ena)
       .....................
   else

我是做后端的,请各位指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试过同步和异步能不能一起用, 但是always里的判定不能用complex expression,所以您的写法 在dc综合的时候还是会报之前的错的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异步复位
      data <= 1'b0;
   else if(sync_rst)   ;同步复位
      data <= 1'b0;
   else if(Enalbe)     ;使能信号
      data <= comp;
  else                      ;其他情况
      data <= 1'b0;

这样写比较清晰点,异步/同步复位置位不能混淆,它们有效时间点不同
另外楼上说的欠妥,条件可以是复杂的逻辑,只是条件越复杂延迟相对来说越大

网友:
那你的设计意图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带reset的register?如果是这样,你的描述就错了

网友:
9#正解,这是写可综合的代码,不是天马行空的写model.

网友(2012-05-29):
假如有兩個異步復位信號該怎麼寫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or posedge test)
   if(~rstn)
      data <= 1'b0;
   else if(test)
      data <= 1'b0;
   else if(Enalbe)
      data <= comp;
  else
      data <= 1'b0;

這樣寫DC會報錯
請問一下該怎麼寫

网友:
錯了 else if(test)
      data <= 1'b1;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不同的異步復位信號所賦值是不同的該怎麼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