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TS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在做完时钟树后,请问下该从哪些方面来判定此时钟树满足要求?

谢谢!!!!

网友:
看时序啊,看reg2reg有没有变好
看skew,要是没有用usefulskew,那肯定是skew越小越好,对ocv有好处
看latency,latency也是越小越好
我一般就看这三样东西

网友: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power, CTS is OK if timing in all mode in all corner is OK.

楼主:
还想再问个问题:
在做CTS时,如何来设定leafpin,excludepin,throughpin。让前端告知还是自己根据什么得到?
谢谢!!

网友:
看cts tree spec 和timing的情况,

spec可能要和前端商量下,

网友:
CTS的目标不是在满足DRC不违规的情况下,尽量满足insert_delay和skew的要求嘛?做完后应该就是看clock_tree的skew和insert_delay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要求啊。

网友:
timing才是最根本的吧。skew 和 insertion dalay差不多就行了。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
latency, skew, transition.一个都不能少,timign, area综合考虑,迭代很多次,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