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线的两个问题,好纠结!

楼主(2011-09-20):
1、最近看datasheet,提到了Rogers公司的传输线材料,具体如下
PCB Material: 0.0147” Rogers Ultralam 2000, single layer, 1 oz Cu,
εr = 2.45, Microstrip line details: width = .042”, spacing = .050”

问题来了:1)width=.042", 这个双引号表示什么意思啊,是尺寸单位吗?
              2)1 oz Cu ,是不是说用了1盎司(0.025kg)的铜?
2、看Gonzalez的书,上面说微带线的substrate dielectric可以是石英,铝,硅,还有一个Duroid,这个是什么材料啊?翻遍了百度都找不到!(想用google查的,但是.....你们懂的

网友:
这个做PCB的人都知道的, .042"表示英寸, 其实大家更多写成 42mil
PCB 的1 oz Cu表示做一平方英尺Cu 的量 28.35g
一般的1 oz Cu做出来的PCB 铜皮是34.3um 大概是1.4mil
介电常数er=2.45是不太常见,普通FR4都是在4.2左右
不过你也不用关心它是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