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时候anolog的电源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1-09-20):
如题,请教各位做lvs的时候电源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
做LVS为什么要加电源?

楼主:
做lvs的时候要设 power ground 的啊

网友:
没有一定要设置的吧,一般是端口对应就行了……至少我自己一直是这么干的
反正尽量不要用analogLib库里面那些全局变量就好了,倒不是说不能用,不过反正我自己每次用都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