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ir ip core系数可重载 系数个数问题

楼主(2011-09-20):
有没有谁有用过xilinx fir ip core,用了use coefficients reloadable后仍需导入一个.coe文件,请教这个coe文件的系数个数是否要和从coef_din导入的系数个数一致(系数对称的话为一半)?

网友:
shi de 系数对称的话为一半 ~~~

网友(2011-11-23):
如果导入的是一半的系数,那么这个导入系数的排列是按什么顺序的
楼主告诉我吧。。。。
我的QQ:1326009325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