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请教各位大侠,lvs的时候anolog的电源要怎么设置?

网友:
LVS POWER NAME xxx
我不是大侠也不懂,帮顶!

楼主:
有哪位兄弟姐妹用calibre做chip的lvs吗 ? 求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需要什么设置呀,这里的电源相当于一个pin脚,你只要在layout上标上和他名字一样的label就可以做LVS了呀

网友:
这个要特别设置么?跟普通PIN脚一样用啊,打上LABEL就好

网友:
没啥特别的, 就是LVS POWER NAME里面加进去,
LVS GROUND NAME 加进去, label照打 ,

有多个gnd ,主要画psub2 ,

网友:
我也觉得只要打上LABEL不就完了么。。

网友:
在spice里面修改就可以了。把power pin当做signal pin添加到网表中,然后在版图上打label。

网友:
在spice里面修改就可以了。把power pin当做signal pin添加到网表中,然后在版图上打label。。。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