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上电曲线很奇怪,做过的同学进来看看

楼主(2011-09-20):
搞定了..

网友:
是不是由启动电路引起的?

楼主:
感觉应该不是....不过我会再检查一下start-up

网友:
猜测是某个接地的稳压电容的关系,比如把pmos栅极拉低了,启动时需要时间

网友:
建议这位同学把曲线留着给别人参考,举例说明问题,有意后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