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由于RTL代码模块具有层次,造astro成布局布线后做PT时加入sdf找不到信号名

楼主(2011-09-20):
给位大神,由于RTL代码模块具有层次,造astro成布局布线后做PT是加入sdf文件,找不到模块下的名称,错误如下(全是这种错误):

Cannot find instance 'rl/reg_p_reg_26_ASTttcInst157'

其中“rl” 是我的顶层模块下面例化的一个子模块,
是不是应该在做astro时需要做一下处理,
求各位帮助一下小弟,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最好别从Astro直接 sdf out吧,

用Starxt 抽取spef ,pt转sdf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您一下,是不是从astro抽取的spef和sdf信息室一样的?

网友:
spef和sdf是不同格式的文件, 不可能一样

spef是RC参数文件
sdf已经把RC转换成时间单位(如ns)了,

网友(2011-12-29):
你有去看過netlist及sdf都有這個instance嗎
有去trace過嗎,不覺得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着急,请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