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匹配后电路仿真

楼主(2011-09-20):
混频器,在匹配前,RF、LO端口我用的PORT加上balun变为双端输入,输出端我用的是一个VCVS+PORT来仿真,所有PORT内阻50欧。
现在RF、LO、输出端(去掉了VCVS,学长说不能加)我都匹配到50欧,在仿真时问题出来了,噪声系数非常大,其中90%以上由输出端的PORT贡献。。。另外Conversion Gain,线性度都明显有问题。
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仿真才能得到我电路的噪声性能呢?也就是如何排除掉输出端的PORT的影响呢?能加上VCVS做匹配并且测试吗?(这样试过,噪声系数就正常了,但学长说匹配后,不能这么仿。。)
十分感谢!!!

网友:
继续问你学长啊

网友:
首先你得明确你受否需要匹配 ,然后 看看你的 conversion gain 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