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下,sio2的介电常数怎么看,为了求cox

楼主(2011-09-20):
SMIC.18工艺下,sio2的介电常数怎么看,为了求cox,请大家指教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3.9----4.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范围,我们在计算时选多大呢

网友(2011-12-09):
二氧化硅的介电常数等于3.9乘以硅的介电常数~硅的介电常数等于8.854乘以10的负14次方~单位是F/cm~这些都看看不到的吧~都是天生的值~在smic资料里只能看到氧化层厚度吧~

网友(2012-03-12):
楼主有工艺手册可以发给我看看吗?.35的有木有啊?我也正在发愁这个呢~~十分感谢~~qq:470301426 回复 5# l241025097

网友(2014-11-26):
作为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最近我也在为这个烦恼

网友(2015-08-11):
要赞一个,看过两遍又忘了。。。

网友(2016-06-29):
8.854乘以10的负14次方~单位是F/cm  !!!

这是真空介电常数 不是硅的  硅的相对介电常数是11.9  二氧化硅的相对介电常数是 3.9-4.3  拉扎维课本答案里取的是3.9

网友:
介电常数(又称电容率),以ε表示,ε=εr*ε0,ε0为真空绝对介电常数,ε0=8.85*10^(-12)F/m。εr是相对介电常数,二氧化硅的相对介电常数是3.9。

网友(2021-08-01):
和频率相关,请先确定频率

网友(2022-12-08):
楼主有.18微米工艺参数手册吗?可以发我一下吗19031688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