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谱分析仪中RBW及VBW是什么意思,以及一个笔试题

楼主(2011-09-20):
请教频谱分析仪中RBW及VBW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才能使得测试准确?
设置频谱分析仪噪低-165dBm/Hz,RBW=100KHz,问能否分辨幅度为-120dBm左右的单音信号?
先谢谢坛子里面的牛人了

网友:
貌似微网上面有个类似的帖子,回答的很清楚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42d66c8fa0116c175f0e480a.html?from=rec&pos=0&weight=15&lastweight=7&count=5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分辨, -120dBm signal的psd是-120dBm/Hz(理想)=-170dBm/100kHz(RBW=100kHz)         -120dBm/Hz > -165dBm/Hz的相噪或者是-170dBm/100kHz > -(165+50)dBm/100kHz的相噪,感觉题目挖了个坑

网友:
我認為無法辨識,,
因為SIGNAL 為-120dBm noise floor為-110dBm (-160+10log100k)
早就被noise floor 給淹沒了

有疑問的可以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2013-02-21):
这个真是个实际问题,

网友(2013-09-23):
没看过这么小的单频信号

网友:
测不出,因为-165dbm+10log(100k)=-115dBm大于-120dBm。

网友(2013-11-12):
版主正解,要看这么小的信号,必须降低RBW。

网友(2014-08-23):
测不出,在100KHzRBW信号被噪声淹没,只有降低RBW

网友:
回答在哪里呢?

网友:
non-measurable. RBW too larger.

网友(2016-12-27):
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