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大模拟公司面试考题求助?求达人求解答求真相!

楼主(2011-09-20):
1.设计一个轨对轨放大器要考虑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2.在模拟集成电路的版图设计中,除考虑版图设计规则之外,还应该考虑哪些版图设计准则以提高模拟电路的性能?
3.常用的ESD保护有哪些?解释它的工作原理?
4.你知道差分信号由哪些类型?使用差分信号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轨到轨参考sansen的书,其他都是书上有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时间仔细看了,轨对轨感觉,sansen书上都在说低电源神马的。。。

网友:
rail-to-rail首要考虑的肯定是constant-gm嘛...另外楼主,你确定你看过sansen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应用,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gm-constant

网友:
运放任何时候都是增益,带宽,稳定性

楼主:
运放任何时候都是增益,带宽,稳定性
引用 网友C:

其他问题差不多就搞懂过啦,那个差分输入信号的类型,你有何见解啊???

网友(2021-07-14):
引用 楼主:
其他问题差不多就搞懂过啦,那个差分输入信号的类型,你有何见解啊??? ...

应该是差分电流信号和差分电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