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load进行负载约束后遇到的max_transition violation问题

楼主(2011-09-20):
在DC中,对output port使用:set_load 20 [all_outputs]
将所有的output ports都进行20pF的负载约束.
编译完后,所有的output ports前都加入了buffter来
增加驱动负载的能力,但是这个时候引入了
max_transition的violation.工艺库默认的是4.5ns,但是
output ports的transition基本上都到了20ns,超过了库的
默认规则.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处理才能使得output ports
的max_transiton降低到规则以内呢?

还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查一下output ports前面的buffer的fanin number 然后看下这些buffer是不是不够大 或者to output的fanout太大

网友:
The load cap may be too large.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ansition time 跟output load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drive output的buffer 能力不够或者output 作为其中的fanout 数目很大 output load已经被设为20pf了
修正办法就是在output前面换大buffer 或者限制output前面driver的 max fanout

网友:
加了pad就能解决了啊, 你是pad的负载是20pf吧, pad本身的驱动能力强,

如果是模块不应该写那么大的load,   0.3pf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直接对模块的输出端口做的约束,还没有连到PAD上去.谢谢ICFB大大的热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兄台的建议.按兄台你的说法,大的BUFFER的输出端可以改善其驱动大的load时候(这里假设是20PF)的transition tim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那个buffer的输出 是直接作为output 来drive pad的话 不行,transition是看前一级的器件的driving capability和fanout load的

网友:
.lib的lookup table 的原理是
output transition = f( input transition ,  output load )
stage delay =  f ( input transition , output load )

所以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是决定该instance stage delay 和output slew的因素,
如果选大的buffer, 那么output slew会好, 本级delay也会减小,
output slew减小, 对于后面的delay传播 是有好处的, 因为slew都是一级一级传播的,

但是大的buffer会造成前级delay增加,因为本身的cap重,对上一级的所谓的output load会增加,
这个应该考虑的,

网友(2015-07-16):
太好的帖子了,谢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