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连接(有filler,华虹库)

楼主(2011-09-20):
求助各位大侠们:华虹nec。35的库  连pad不知道如何连  而且有filler连接2个pad  如何连接这些呢  直接用线连吗   那工作量也忒大了吧  我没有自动布局布线工具 是手工连的  那要filler何用啊 ?帮帮我吧  大哥们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样的  中间的是filler 两边的是pa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其实很模糊,不知道如何回答,具体的情形应该具体操作,但是请参考以下:
  1. 如果你的两个PAD是同种类型,并都属于同一个电压域,即可直接用PAD FILLER来填充;注意插入时先用大再用小;
  2. 如果两个PAD不是同种电压域,通常需要插入的是CUT单元,用来隔离电压域;
  3. 如果两个PAD不是同一种库,即PAD类型不同时,通常需要定制一个CUT cell来填充,将需要连接的PG进行连接。
   4. 若非以上情形,那就自己手工连线吧。
不知道这样答复是否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满意  呵呵  谢谢你

网友:
pr工具 addIoFiller

隔离的事情是要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隔离是什么概念啊  版主   不太明白   我手动布局布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普及知识: 隔离就是我上面说的CUT单元,用于隔离不同D的PAD电压域。例如数字与模拟PAD之间通常是插入CUT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啊  呵呵  明白了

网友:
对,就是power cut cell,隔离各个电压域的 ,但是保持esd line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真是大神加大好人啊  每次有问题都及时出现  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