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数字电路标准单元的spice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1-09-20):
请教大家一下,数字电路种标准单元的spice网表,foundary能提供吗?如果不能,有什么方法得到呢?

网友:
The foundry should provide spice and other std library data.

网友:
提供,这个属于library的一部分, 后端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Spice Netlist是做LVS用的那种,还是单独给的Hspice格式的netlist?
谢谢。

网友:
一般是2种把, 一种是带LPE( layout parasitics extraction) RC  参数的spice, 里面有寄生rc信息,
可以用于postlayout hspice仿真

另一种是不带LPE的 lvs spice ,专用于lvs,

网友B(2019-09-23):
啥是foundary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是foundary啊?

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