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tDesign -postCTS 不能用,在线等

楼主(2011-09-20):
ERROR:(SOCOPT-32), Feature optDesign in postCTS is not available for SOC_Encounter_GXL license.

我的软件是论坛上8。1的破解,不知道用的xdjm有没有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查看一下license中SOC_Encounter_GXL的feature有没有,如果没有,参照其他feature的模式添加上SOC_Encounter_GXL。

楼主:
这个怎么查? 有license file. optDesign 的feature怎么查?

网友:
换9.1 试试

网友:
用encounter 10.11的路过...

网友:
感觉8.1比9.1做的好啊, 界面反而清楚些

楼主:
开来是没有破解好了, 郁闷,只能用回5.2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10.11呢?没有破解版?

楼主:
搞一个破解的软件,在这个论坛还不是很难得,关键是用这个东西做个整个流程的,也就是真正流过片的。好像不好找。

网友:
破解不破解和 tapeout没啥关系

只要能正常 flow跑下来,没啥问题就行
比如timing还可以

calibre drc,lvs没问题

关键还是calibre,pt, starxt这些, pr工具只是中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