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off STA is timing-violation clean, but the post_simulations fails

楼主(2011-09-20):
Evening, everyone, sincerely hoping for your help for the given troubles:

I have done the signoff STA for my design, for which the result shows no timing violation, however, the post simulations fails. and I have reported the timing_path which shows violations during post_simulation, and found no violations in the STA report.
where does this result from?

given below is the detailed info:
  A.the post simulation lo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bench.u_design_1.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enc_out_shifter_reg[56]
    $setuphold( posedge CK &&& (vcond2 == 1'b1):3189300120, negedge D:3189300120, limits: (10,10) );
  B.the STA report for the path above
    ****************************************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
    -delay_type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design
Version: E-2010.12-SP3
Date   : Tue Sep 20 21:14:28 2011
****************************************

  Startpoint: 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enc_out_shifter_reg[56]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encodingT_clk)
  Endpoint: 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enc_out_shifter_reg[56]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encodingT_clk)
  Path Group: encodingT_clk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encodingT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2.90       2.90
  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enc_out_shifter_reg[56]/CK (SDFPNSRBQQB1)
                                                          0.00       2.90 r
  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enc_out_shifter_reg[56]/QB (SDFPNSRBQQB1)
                                                          0.57 &     3.47 r
  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U64/YN (OAI22D1)       0.14 &     3.61 f
  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enc_out_shifter_reg[56]/D (SDFPNSRBQQB1)
                                                          0.00 &     3.61 f
  data arrival time                                                  3.61

  clock encodingT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2.90       2.90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2.90
  clock uncertainty                                       0.60       3.50
  u_design_top1/u_encodingT/u_tmp/enc_out_shifter_reg[56]/CK (SDFPNSRBQQB1)
                                                                     3.50 r
  library hold time                                      -0.19       3.31
  data required time                                                 3.31
  ------------------------------------------------------------------------------
  data required time                                                 3.31
  data arrival time                                                 -3.61
  ------------------------------------------------------------------------------
  slack (MET)                                                        0.30

plz help, and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setup的timing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so no setup violations in the signoff STA report.

网友:
回复 楼主:

    what does the post simulation log mean? It indicates a setup or hold violation?

网友:
看看具体fail的位置, path,

有时候和slack的余量大小有点关系,比如再增加PR里面的setup、hold的margin, 再run下,
不是>0 就可以保证wor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icfb,又看了一下,直接用icc里导出的sdc约束做了一下sta,还是有violation的.

问个其它问题:
  依然是CTS的问题,现在芯片是按两种sscenario来做的,一个是function(主时钟48M,里面有多个生成时钟),另一个scenario是test(主时钟16M,
直接将所有DFF串起来,做DFT),如果只做function的话,skew可做到0.3,但是现在是将两个scenario都将cts_mode设成了true,做出来skew
达4.5,问一下,该如何优化一下这个CTS?

谢谢!

网友:
一般 cts scenario只能是一个scenario吧,不能是多个,

如果是多个mode下的cts都要做, 那就不用设cts scenario了,

compile_clock_tree -clock XXX  一个一个做好了,
然后optimize_clock_tree

缺省不设cts scenario的话, 每个scenario的clock都会做的

也可以以func mode为主, test mode很多路径都是用func的clock tree的

网友(2011-10-31):
学习了阿,谢谢各位大牛的解答,谢谢

网友(2014-12-04):
回复 网友B:

   版大。如果是generate clock怎么处理?  是不是吧master clock 长好了就好了

网友:
缺省啥都不管,他会自动balance的, 如果不好自己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