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将ALTERA的CPLD芯片的pof文件读出来,被读取的芯片是EMP7032SLC44-10N

楼主(2011-09-21):
怎样将ALTERA的CPLD芯片的pof文件读出来,被读取的芯片是EMP7032SLC44-10N

网友: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一个ARM开发板,或者一个高级FPGA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
这种行为明显是破解嘛!

网友(2011-12-03):
要看是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站在维修的角度那就不是可耻的行为,相反还是很值得推广的。我现在就需要读取它里面的文件再传给新的芯片里面才能救活这个可怜的对讲门铃系统,因为原来的厂家已经无法取得联系了,只有出此下策方便广大的业主,这也叫抄袭吗?我认为-----不,这是在为人民服务!难道对讲门铃系统还需要要去抄袭仿制,各个品牌太多了根本就不划算,修好了省得更换整个系统而已啊。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得到破解啊,请理解好吗?我就需要破解这么一个epm7031slc44-10啊,谁能帮助我呀?

网友:
原来是这样,纯属误解!
是不是有JTAG口,是不是可以通过JTAG口读取,本人没有做过,猜的。

网友(2015-04-07):
好多年没上这个网站了。上次访问时间是在 2009-11-7 23:35。楼主要破解这个芯片是可以的,如果你在北京我可以帮忙。epm7031slc44-10这个芯片是CPLD,楼上高手又是说“ARM开发板”,又说“或者一个高级FPGA”。。。这都不是一回事啊?!我就不多说了。楼主为人民服务,好样的!

网友(2015-09-30):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否有办法将epc系列(epc4, epc8, epc16)的中的数据读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