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AM和DDR2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DPRAM和DDR2的读写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在时序方便RAM较简单而DDR2要复杂些呢?

网友:
DPRAM是双端口的,DDR2是双沿采的,DPRAM一般是指片上的,DDR2是片外RAM吧。DPRAM读写起来简单,对于片外的都很复杂。

网友:
DDR2是需要controller的,有标准,很复杂。DPRAM,线性寻址,读写很简单。片内片外都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一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一点了

网友:
显然DDR2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