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

楼主(2011-09-21):
很简单的一个RAM:

`define DATAWIDTH 64
`define ADDWIDTH 64
module RAM(Data,ADD,WREN,CLK,Q
    );
input [`DATAWIDTH-1:0] Data;
input [`ADDWIDTH-1:0] ADD;
input WREN;
input CLK;
output reg [`DATAWIDTH-1:0] Q;

reg [`DATAWIDTH-1:0]memory[`ADDWIDTH-1: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Q<=memory[AD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WREN==1)
begin
memory[ADD]<=Data;
end
end

endmodule

但是有如下warning:
WARNING:Xst:647 - Input <ADD<63:5>> is never used.求助

网友:
这是个warning,先不用管。。。更严重的是读写没隔离啊。。。。应该只用一个always block的。

网友:
reg [`DATAWIDTH-1:0]memory[`ADDWIDTH-1:0];

memory的深度被定义为64,所以memory[ADD]中ADD只需用到其低6位即可
ADD[63:6]在程序中是用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才反应过来……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