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548E中LBC与Flash memory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09-21):
请问通过LBC总线连接MPC8548与NOR FLASH时,MPC8548的高位连接到FLASH的低位?比如LAD[0:7]连接到FLASH的LBD[7:0].

网友:
你是16位接口还是8位接口?
如果是8bit接口,你的接法是正确的。因为处理器是big endian模式,而flash是little endian模式,所以LAD0是最高位,所以需要接flash的D7

网友(2012-05-14):
那为什么地址线也要倒着接呢? 比如LAD031接到flash的A0?

网友(2012-11-03):
POWERPC是大端,A31是地址的最低位!

网友(2014-03-01):
楼上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