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5141 ADE DC分析

楼主(2011-09-21):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IC5141(补丁升到2009)做MOS管的Id-Vgs,Id-Vds想弄个曲线出来
    参数扫描跑DC,画图的时候怎么设定横坐标,纵坐标?出来的总是电压-电压曲线
    第一次跑DC,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OUTPUT試點在線上吧? (NET)  通常點在線上是輸出圖形是電壓,如果要PLOT 電流ID應該要點在MOSFET的DRAIN TERMINAL上....不知是否解答了

1. 選DC SWEEP VGS , OUTPUT 點在DRAIN TERMINAL--> ID vs. VGS
2. 選DC SWEEP VDS, OUTPUT點在DRAIN TERMINAL --> ID vs. VDS

楼主:
谢谢热心人!
原因找到了,plot的时候没有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