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在工艺角仿真时,ss、ff差别较大,为什么,怎样可以解决?

楼主(2011-09-21):
bandgap在工艺角仿真时,ss、ff与tt差别较大,为什么,怎样可以解决?ss、ff仿真时输出随温度变化曲线不在是抛物线形的,请众高手解答,急急急。

网友:
是差别不小,特别是把各种器件的工艺角都加进去的时候。
一般的spec允许一定的范围的,比如20mV甚至更大。
不一定非得是抛物线吧,二阶的补偿还有S型的,不同工艺角下有的类似直线型。
不过,bandgap的蒙特卡洛仿真似乎比工艺角仿真,更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由此可见你对带隙还是很熟悉的,我可以给你发信息请教吗

网友B:
差异大,说明电路的失调比较大
原因有很多
1. 运放增益不够,导致在某些corner下环路增益不够,电路失调增加
2. 存在漏电,这种常见在低功耗bandgap设计时(比如功耗<1uA),这个时候,电路中得一些小length的管子漏电就会影响
3. 直流工作点预留的margin不够,导致在某些corner下电路进入线性区
4. 电路中得某些结构引起这种现象,比如启动电路

对于一个一阶补偿的bandgap,电路没有异常时,corner对输出的影响是很小的,甚至小于1mV
对于你看到的这种温度曲线S型结果,基本是电路里面的一些非理性效应引起的
我在做bandgap时,也常遇到高温corner影响大,甚至出现S型
基本都是因为电路的非理性因素引起的

你可以试着逐一改变电路中得各个重要支路,找出影响输出的地方

网友:
电路结构失配没控制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刚好碰到此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谢谢分析

网友:
我的经验和2楼一样,和4楼不同。corner对bandgap影响还是不小的。不过不是由于mos的corner影响,而是bip和res的corner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bjt和res影响这么大,那应该怎样调整呢?

网友:
4楼说的很全面,
直流工作点预留的margin不够,导致在某些corner下电路进入线性区的可能性很大,
你可以检查一下SS,FF时的DC点,看看电流镜是不是饱和深度不够,或者运放的哪些管子没有在正常的工作区域,

网友:
如果是在80度温度曲线开始往上翘,要看80度以后,比如说130度得DC点,相信会很快找到答案的

网友(2011-11-01):
我和2。7楼的看法差不多,我在调试的时候也曾经想倒过是不是直流工作点欲度不够或者是增益不够,反复弄了几次,发现其实这些都没问题,确实是bjt 和mos在不同工艺角下的偏差影响的,我也在寻求解决办法,想交流加qq471178331

网友:
同意 mismatch会导致corner跟mc simulation下的bandgap输出曲线失衡。而且主要是产生ptat电流的BJT的匹配问题。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
跑完corner和MC对应的分析分析自然能找到答案

网友(2013-06-19):
这是bjt和res变化的结果,和其他因素关系不大:
1.对于bjt,由于vref中含有vbe项,bjt的vth直接影响vref,我所用的工艺中变化量为+-10mV,这个量是直接叠加在vref上的;
2.假设res正负20%的变化,vref基本不变,你会发现电流会反方向变化20%;用二极管的电流公式可以推导出来bjt上的压降变化为热电势的20%,约为+-6mV;
3.以上两者决定了大部分的偏差;电源电压和mos管工艺角也会有影响,但是相对较小;

网友:
建议楼主贴图出来。
仿corner时看不到随机offset引起的变化,MC可以。
4楼分析比较全面,可以看下偏离时的静态工作点。
注意ss,ff是否包括了bjt,res的变化

网友:
谁说曲线S型是corner造成的?二阶补偿就是人为的S。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是哥们你分析的具体。

网友:
分析基本思路没错。不过第2点,电流变化20%,BJT电压变化应该没有20%那么大,BJT的I~V并不是线形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你误会了:res工艺角变化引起的bjt电压变化是热电势的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误会了。

网友(2015-05-22):
学习了,一直做亚阈值的的电路基准,mc只仿mismatch就很好,340mv输出1.5mv标准差,但是仿了process就差了,340mv输出的基准,标准差达到26mv,因为电路用了两种阈值器件,2v和3v,温度范围做到了-20到120,tc小于10ppm,最大电流小于50nA,mc的process分析结果始终无法见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上个电路图一起看看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由于我的电路要发表,所以这里暂时贴上我的原会议论文图和一篇参考文献的图,我是取了参考文献图中的运放结构添加到我之前的电路中,性能是有了提升,但是蒙特分析还不是很好,之前的蒙特也不是很好

原理图

原理图

运放参考

运放参考

网友(2015-11-12):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请教关于带隙基准电压工艺角仿真的问题,SS工艺角下输出基准电压波动范围大概将近10mv,应该如何调整电路呢,刚接触模拟电路设计,很多东西不懂,麻烦您能不能解释的详细一点

网友(2016-05-26):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做了个带隙基准,加入启动电路之后对电路进行整体功能的仿真,但是最后的波形却不是从0开始的,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最近也在处理一个nA级别的带隙,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1   亚阈值区的管子,Vgs和Vth的差控制在多少比较保险?
       2   做亚阈值的电路主要考虑哪些因素来保障流出的片子可用呢?
       3   您用的是有运放的还是无运放的?如果有运放,运放也都在亚阈值区吗?

网友(2016-07-01):
回复 网友F:
你好,最近我也在调试一个bg电路,我参考了一篇论文中的结构。

bg电路

bg电路

我在tt下可以把tc调节到几个ppm,但是ff和ss下就只有100多了,我看了下不同工艺角下的DC点,发现上面的电流源在tt和ss下是亚阈值。
在ff下是饱和区,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对我的不同工艺角下的性能产生影响,不知道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2021-08-23):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异大,说明电路的失调比较大
原因有很多
1. 运放增益不够,导致在某些corner下环路增益不够,电路失调增 ...

你好 自己在做一个低功耗的振荡器 你说的那种小length的管子漏电导致失调,有什么方法可以修调整吗?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层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亚阈值电压参考,tt下ppm=4,sf下ppm就变为68了,想请教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改进呀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是工作点设置的不合理导致的,可以用op查看一下

网友(2023-12-08):
在这栋楼里,学习到很多,谢谢大家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哈哈哈哈,见到前辈了,我一直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全CMOS亚阈值电压基准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process了,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VTh,想要减小process变化,又不能用电阻补偿,最好的办法就是ΔVTH结构,已经可以将近百mv的电压降低,然后我建议电流补偿,可降到个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