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动态时序分析

楼主(2011-09-21):
各位前辈,小弟在网上查找关于静态时序分析&动态时序分析区别,找到的答案几乎都是相同的,而且也没有讲明白到底什么区别,有没有大侠能用例子或者是通俗的讲法来解释下区别是什么,各自的优缺点又是什么,谢谢了先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快,笼统
动态时序分析慢,能找到具体出错的cycle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是把设计划分为一系列时序路径,然后分析各条时序路径的建立、保持时间是否满足,不能测试功能是否正确,优点是花费时间少。
动态就是实实在在的加上各种延时后测试电路的功能是否正确,如果电路规模很大,花费的时间会难以承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静态时序分析用工艺库里面的model来预测延时的信息,而动态时序分析是要加载实际的电压,然后实际计算延时有多少,是这样吗?

网友(2015-10-10):
回复 网友B:

     严格的说,应该是静态时序分析(STA)和动态时序仿真(门级仿真),STA速度快,timing signofff必须做;门级仿真速度慢,一般是选择性的做,作为STA的补充。

网友:
STA是用工具去分析建立保持时间是否满足,动态时序分析是用运行测试用例来分析失效原因与时序的关系

网友(2022-12-23):
讨论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