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的比较难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在做lvs时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加一个叫做psub2的虚拟层,lvs才能做通,但是我看过别人做过,自己不会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加,不知道论坛中大牛们对该方面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教教我这个小弟吧

网友:
见  http://bbs.eetop.cn/thread-305789-1-1.html

一般IP , pad区域都是要画的, 以免的calibre 不理解多个gnd,

网友:
画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画个rectangle,盖住就好了

smic叫SUBD ,  tsmc叫PSUB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的回答其实不是很全面吧,如果IP里面有好几个ground呢?
我的经验是:将各个独立ground区域用PSUB2 ring来隔开,而不是直接将其完全覆盖,检查LVS的时候需要确认floating.PSUB,然后waive就OK了。

网友:
PSUB2 is to separate p-sub bulk.
for example, between VSS and VSSA

网友:
问下5楼,为啥要单独为每个gnd画单独的psub2 ring呢,  一起画一个框不行么

可能我搞错哦了, 单独画比较精确, 因为有的地方并不是gnd区域,

网友(2012-08-15):
把相同的gnd尽量放在一起,一个大圈完事。不同的gnd圈不同的psub2

网友:
哎 搞个软件这么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是数字后端么?哥们,你跑错地方了吧?

网友:
不管多少组地只要通过一条psub2(subd)的path线就可以区分

网友(2014-12-09):
问一下,是不是vss和vssa其实psub是接在一起的是吗?加psub2是为了做检查用。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