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投影机的基本技术知识简介

楼主(2011-09-21):
随着投影设备的日益普及,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经常会接触到投影机,而投影机是较为昂贵的产品,用户在选购投影机时需要格外注意,对于投影机的一些基本参数和基本含义应该有所了解,下面就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投影机的一些概念性的知识。

    投影机分辨率

    投影机分辨率的表示方法是用画面中水平像素数乘以垂直像素数。投影机的分辨率不是指投影机可以接收的信号的分辨率,而是指它们的核心光引擎(DMD芯片、LCD面板、LCOS面板等)的物理分辨率。尽管投影机通常可以接收多种分辨率的信号,但是当信号分辨率高于投影机物理分辨率时,画面细节就会出现明显损失。常见分辨率和表示方法如下:

    SVGA: 800x600经济型投影机常见分辨率

    XGA:  1024x768主流商务和教育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SXGA+: 1400x1050面向图像等高端专业应用的高档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480p: 852x480低端家用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720p: 1280x720或1280x768中档家用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1080p: 1920x1080或1920x1200高档家用投影机采用的分辨率

    LCD

    三片式液晶投影机的成像原理,以某液晶投影机的光路为例:首先光线通过滤光片,滤掉红外线和紫外线这样的不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对LCD片有一定的损害作用。透过两片多镜头镜片将光线均匀化,并将UHP灯产生的圆锥形光校正为和投影图像近似的矩形光线。在两片镜子之间的棱镜用来将光线预先极性化,较之没有该棱镜的不对称光箱,它可以减少光线的损失。光线下一步被分光镜分为红、绿、蓝三原色并被分别反射到相应的液晶片上。在到达液晶片之前光线还需要透过一个凸透镜和偏振片,凸透镜的作用是将光线集中,偏振片则进一步将光线极性化,使得光线振动方向一致,可以被液晶片控制。最后光线经过液晶片,通过电路板驱动,液晶片上的各像素点有序开闭,产生了图像,并通过每原色光的调校产生了丰富的色彩。最后三路光线最终汇聚在一起由镜头投射出去。

    DLP

    以1024×768分辨率为例,在一块DMD上共有1024×768个小反射镜,每个镜子代表一个像素,每一个小反射镜都具有独立控制光线的开关能力。小反射镜反射光线的角度受视频信号控制,视频信号受数字光处理器DLP调制,把视频信号调制成等幅的脉宽调制信号,用脉冲宽度大小来控制小反射镜开、关光路的时间,在屏幕上产生不同亮度的灰度等级图像。DMD投影机根据反射镜片的多少可以分为单片式,双片式和三片式。以单片式为例,DLP能够产生色彩是由于放在光源路径上的色轮(由红、绿、蓝群组成),光源发出的光通过会聚透镜到彩色滤色片产生RGB三基色,包含成千上万微镜的DMD 芯片,将光源发出的光通过快速转动的红、绿、蓝过滤器投射到一个镶有微镜面阵列的微芯片DMD的表面,这些微镜面以每秒5000次的速度转动,反射入射光,经由整形透镜后通过镜头投射出画面。

网友:
宁肯把买3个头的钱用来买一个成像很好的头,也别随便凑合。

网友:
要淡定,NX11不会太远的,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
看过很多教程,这篇最专业最实在最实用……收藏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