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0.06安装问题

楼主(2011-09-21):
KEGEN生成的liscense支持VCS2010.06不?
如果支持?
命令是否就是/bin目录下的vcs
如果是
下面提示是怎么回事?
Cannot find 'VcsMsgReport' script in /bin
Please make sure VCS_HOME is set correctly and continue

网友(2011-11-25):
我想问一下,在ubuntu下common都安装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啊?我在网上下的也是这个版本的,没有scl文件,但是之前装过primetime,安装过了,单独安装linux文件夹下的装到最后还是报错,说找不到admin/vms文件夹下的install.sh

网友:
/bin目录

明显不是,这是根目录下的bin目录。

网友:
/eda/synopsys/vcs/bin/vcsMsgReport: line 355: /eda/synopsys/vcs/linux/bin/vcsMsgReport1: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eda/synopsys/vcs/bin/vcsMsgReport: line 355: exec: /eda/synopsys/vcs/linux/bin/vcsMsgReport1: cannot execute: 没 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网友:
回复 楼主:

    linux伤不起啊

网友(2012-01-01):
我也是这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
添加:export VCS_HOM="/usr/sofeware/eda/synopsys/VCS2008"
就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是
添加export VCS_HOME="/usr/sofeware/eda/synopsys/VCS2008"
刚才少了个“E”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2009不是很好用嘛,这么快到2010了都

网友(2012-08-31):
回复 楼主:

  Ubuntu系统下Synopsys VCS DC PT安装文件下载及安装破解方法(支持2008,2009,2010,2011版)
http://bbs.eetop.cn/thread-347196-1-1.html

网友(2012-10-30):
在环境变量中添加export VCS_HOME="vcs的安装目录"

网友(2016-11-07):
回复 网友A:

    你好,前辈,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帮我解决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