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M PLL动态配置

楼主(2011-09-22):
使用FPGA完成以0.1MHz为步进,10MHz-150MHz的clock产生,分别用DCM和PLL的对比情况如下:
1 DCM
   当M,D值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出现DCM无法锁定的情况,原因是当M和D取比较大的值的时候,容易导致jitter变大;
2 PLL
   使用XAPP879参考设计,调用PLL_DRP,目前基本上没有发现无法锁定的情况,但是限制比较多,VCO的范围,以及
M,D,O的值都比较有限,导致有些频点误差较大。

网友(2011-11-21):
你好,我的PLL的动态配置后仿真都能通过,可上板子就是出不来结果,这可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