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 输出级电压问题

楼主(2011-09-22):
理论上,PA功率管输出级的电压最高峰值都是2*VCC。但是实际中,都要比这个数值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2Vcc是输出直流的最大值吧,应该还要加上输出的小信号电压峰值,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是VCC,交流的峰值也是VCC,所以最大的峰值是dc+ac,2*vcc
但是实际仿真是,可能出现大于2*vcc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如果偏置电路偏置到AB类或者B类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纯A类就没有这样的结果,具体原因不是特别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