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在一个netlist里面找出所有的不是flop-in的input port?

楼主(2011-09-22):
本来想直接看看input port 是不是连接到d-flip-flop的D端,但是如果中间插入buffer的话,也就检查不出来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是要找那种IO-to-reg的Path ?
如果是的话,很简单
set_path_group -name IO2REG -from [all_inputs]

report_timing -group IO2REG -max_10000 > rpt.txt
grep "Startpoint" rpt.txt | awk '{print  $2 }' | sort -u

网友:
use  all_fanin

foreach_in_coll  var [all_inputs]  {
  set all_fanin [all_fanin -from $var -endpoint -only_cells ]
   if [ XXX all-fanin not flop , then this port has no flop fanou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