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存器被综合器综合掉了,如何才能避免

楼主(2011-09-22):
一个reg的寄存器,16bit,有些bit被综合器综合掉了,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没有用的触发器  综合器里面有设置 可以保存没用的触发器

网友:
中和悬想里面可以设置的啊

网友:
可以尝试在寄存器前添加代码约束:/*keep systhesis*/

网友:
设置,在脚本里面设置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