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问题求助!急!

楼主(2011-09-22):
calibre lvs中遇到的棘手问题,lvs report中net已经没有错,可是size有错,把两个完全不同的device混淆了,我想应该是net引起的,可是无从下手,怎么查呢?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楼主:
大侠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
把不同的net标出来

楼主:
我在两个device连接的net上加了pin,就对了,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个可能lvs的时候calibre认的混淆了

网友:
搞混的两个device的逻辑应该是一样的,比如,除了你没标出的pin之外,其他的管脚接的地方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会混。

网友:
对称的net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做LVS时工具有时候会分辨不出来,把net标出来基本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相同的结构造成的,你可以用flat run一个,不要用hier,要是还是解决不了,那你就用hcell,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木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