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怎么提高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11-09-22):
一个两级运放 增益在80db   而相位裕度达到60时   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90MHz   怎么可让它达到 300MHz

网友:
增加gm,减少c?

网友:
必须先把非主机点调更高,也就是把第二级的gm调大,不然60的相位裕度没法保证了,然后再增加第一级gm,或减小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试试!谢谢!gm 这里指的是什么?

网友:
跨导,G和S之间的电导。

网友:
使用单级+增益提高或许更容易达到吧

网友(2015-01-27):
增益和单位增益带宽是折衷关系,增大gm只会使GBW减小

网友:
两级运放只有8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