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22):
calibre lvs中遇到的棘手问题,lvs report中net已经没有错,可是size有错,把两个完全不同的device混淆了,我想应该是net引起的,可是无从下手,怎么查呢?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
are you open CASE sensitive compare ?

show us the lvs.rep file , Error info

楼主:
没办法上传,我在两个device连接的net上加了pin,就对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你描述不是很详细,请尝试把这两个device加到hcell试一下;
   如果不行就lvs flat该device所在的层次,再run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