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鸟嘴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1-09-22):
哪位帮忙解释一下什么是鸟嘴效应?

网友:
百度知道

网友:
birds beak, 就是管子和管子直接隔离的方法吧,

.18um以前都是用LOCOS ,  local oxide cmos xxx不记得了,

这种方法引起的birds beak效应,有些坏处, 具体不记得了,要看半导体工艺的书

然后现在都是STI( shallow trench isolation)了, 就避免了这个鸟嘴效应

网友:
这个不管是工艺流程还是版图相关书籍上都有介绍吧,楼主自己勤快点咯~~~

网友:
太复杂太书面的问题~微电子相关的或者工艺书上应该都有哒!

网友(2011-10-24):
鸟嘴效应顾名思义是说形状很像个鸟嘴,主要是老工艺上用到了LOCOS会出现这种情况,场氧隔离的时候要长厚氧,是湿法长的,因此会有一部分尖尖的鸟嘴长到栅去,减小了W的实际长度

网友:
这个就是 你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2-07-01):
感謝樓上的大大詳細的解答

网友:
我看7楼的图不错,可以解释了,不过就是夸张的多了,如果没有看懂那你 就要去了解工艺,或者你找我给你图做比较。

网友:
可能是因为晶向不同引起的扩散速度不同导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