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挑战论坛高手:encounter->def->virtuoso

楼主(2011-09-22):
1.encounter export def file, the design containt the analog lef file and the routed digital circuits.
2.virtuoso import in the encounter saved def file.
3.replace the standard cell and analog IP abstract view with layout view!
4. delete the blockage placemen. but the analog IP background is white color, which can not be delete. and it seems ugly and not easy to change the analog IP.
  so how to delete the white backgroud. likely, the last layout view is seemingly as the analog layout view !

网友:
没用过 icfb def in, 啥感觉啊,

楼主(2012-06-19):
据专家说,DEF, 比GDS要好很多, GDS需要layer map 额外的文件,这个文件一般是有FOUNDRY来提供,所一大多时候不需要关注。且GDS容易出现问题,而DEF就只有一个文件,在欧洲,一般推荐这种方法

网友:
我们是用GDS, 而不是DEF. GDS 需要一个encounter strmout的layer map file,仅此一个文件.

网友:
icfb的 lef,def in用的很少,

其实用其他工具也可以merge 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