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M78L05的过温保护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1-09-22):
如题,下图是78L05的电路,请大家看看过温保护怎么实现的

网友:
R3, R5, Q14, Q13是过问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2025-05-31):
请问这个基准是怎么实现的?电阻R4在左边并不是传统的△VBE/R的结构,仿真发现3V的基准电压温漂只有7mV左右是否有结构实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