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中的操作命令总结

楼主(2011-09-23):
哪位前辈可不可以给小弟一份encounter中的详细操作命令,谢谢了先、、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啊.

网友:
“Encounter Text Command Reference”, 打开Encounter的Help就有,PDF可以在Encounter安装目录的DOC目录下找到。

网友:
走捷径,会遭报应的...

网友:
最主要的命令,在user guide里面

最详细的命令,在Encounter Text Command Reference 和man XXXcmd 里面

网友(2011-10-27):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

网友:
help下就好了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