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loor plan 的 row 占有率问题

楼主(2011-09-23):
在用ICC进行initialize floorplan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row/core的比率最高只能设置为0.98,(已采用double back的方式),VDD的两行间总有一个缝隙,是我的std库有问题吗?求高手解答。

楼主:
自己想出来了。把m1的pitch设置为unittile height的1/n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 是lib 生成的问题, 就是pitch没设置好

网友:
没碰见过, 难道是lib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最后报DRC错误的时候才发现,不过没有LZ那么聪明找到这些错误的地方。我当时就是重新把库解压出来做了一遍就好了。原来还跟pitch有关啊,受教了

楼主:
偶然发现的,unit tile 一定要是M1pitch的整数倍,否则ICC就会通过增加row间间隙的方式满足这个条件。M1的pitch只要大于1/2 M1 min width + M1 spacing + 1/2 via cut size + M1 cut ENC 就可以了(确保可以打的下孔),哈哈。

网友:
我记得 unitTile(或者说core site) 一般就是metal 2 pitch吧,

比如SMIC18 , metal 2 pitch 是 0.28 * 2  = 0.56 ,  unitTile就是 0.56 * 5.04 ( 9 track)  ,

因此标准单元宽度必须是 meta 2 pitch的整数倍,而且出pin位置一般位于metal 2  track上,
metal 1出来肯定没问题的,

当然有的特殊库也不一定是这样玩得,比如7track,8track lib ,不是完全遵守这个值,

楼主:
我们的库都是自己搞的,什么都不标准。看来还是用foundry的库省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