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非门的两个输入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9-23):
求助各位前辈,两输入的与非门,一个信号常用,一个信号不常用,这两个信号在A/B输入端可以互换吗?从门级的角度讲,两个脚有什么区别呢?谢谢谢谢啦!

网友:
有区别么?

网友:
本来没区别
你认为弄了一个一个常用一个不常用

楼主:
哎,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的,让我从门级的角度考虑,我不知道有区别没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称的,没听说过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区别 不过门级上没区别 晶体管电路级是有区别的, 常变化的信号接在不同位置会影响功耗

网友:
你的面试官如果说让你从门级角度考虑,那他可能是想让你把这个门放在门电路里面看,而不是孤立地看,所以即便在门级互换A和B也会导致门电路信号转变率的不同 从而影响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考虑阈值电压调制效应呗,或者考虑信号线的长短啊,损耗啊啥的。

网友:
面试管表达不清楚吧!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教。

网友:
门级电路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在晶体管级,可能会出现6楼所说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Nand gate pmos两个input没区别, nmos有上下之分
多变信号连nmos下面的input会造成transition变大,功耗变多。很好理解,在稳定信号或者不多变信号是0的时候,没区别,因为整个cell电压维持高电压不变, 但是1的时候就有区别了,
这时候多变信号的变化会导致这个单元不停充放电,而当下面的nmos接多变信号的时候,每当0~1时充电就需要多充一个(Cgs+Cgd),
而1~0的时候所有电都放掉,这样功耗会变大,transition就不说了,同理
照着layout 图看很好理解

网友:
从管级角度分析,如果两个信号的位置是有差异的
,连在NMOS管的2个输入端到输出端的距离不一样,到地的距离也不一样。
翻转频率高的一般离输出端近。

网友:
回复 楼主:

    CMOS的版图画出来看就清楚了,上面2个PMOS管是并联的,所以输入端互换是等价的,没有关系。而下面2个NMOS则是串联的,上端的NMOS与下端NMOS分别接多变信号时,情况是有差异的,如12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