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9.1 做PR,IO1_instance/PAD 的transition很大,为何??

楼主(2011-09-23):
IO1_instance/PAD 的transition很大 ,

io port metal 是直接落在这个IO1_instance/PAD  pin metal上面的,load设置的也正常。

为何这个IO1_instance/PAD pin的trnasition会很大呢? 几百ns。

像这种transition很大的情况,有很多,90%的PAD pin均有,有些clock PAD没有。

网友:
是input pad slew么,这个完全是sdc设定的啊 ,

比如 set_input_transition  0.2 [all_inputs]
set_driving_cell XXXX  [get_ports XXX ]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D 都是双向的,均设了 IO port 的transition 为 5 ,但是 io_instance/PAD pin 上的transition 比较大

网友:
5  太大了吧,啥工艺的

1~2ns 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