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中的电阻是电流的函数,如何表示呢?

楼主(2011-09-23):
要表示一个电阻,却是电流的函数,请问各位大侠,改如何表示呢?
比如下面图片中的电阻表达式在VERILOG-A中如何表示呢

网友:
R<+3.exp(i(rms)/3)-2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可以试试先用表达式表示出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除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