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用cadence sprece 对运算放大器进行仿真的时候,V+还有V-端的输入信号应该怎么接?新手纳闷中,求详解,谢谢了另外运放最后体现的是V+=V-,这个怎么实现,我接一个简单的反相器,但发现V+与V-并不相等,怎么才能相等?我在设计中想要的是V+=V-的效果,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analogLib里面找ideabalun

网友:
推荐你看看何乐年写的书  可以学到关于仿真的东西

网友:
首先输入的正负端必须都在共模范围以内。出现V+不等于V-有可能是你的运放增益不够大!

网友(2013-10-27):
新手同问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