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analysis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9-23):
在encounter中,在power analysis需要填edd pad location的时候,我在那里面填入VDD,但为什么找不到符合的pad location呢?
给core供电的pad名字是pad_VDD,global net connection 里面也填的是VDD,SRoute也是VDD,从版图上看出SRoute之后金属线也连上去了,名字叫VDD。但做pad location的时候就不行呢。。。

网友:
重新create一个pad location File,然后再add,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太明白。。。IO location file既然找不到,我重新create的话是不是后面还是找不到的。。。

网友:
试试auto fetch

楼主:
Auto fetch也不行,log里面不会报错,但是也不能显示对应的P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Auto fetch也不行,log里面不会报错,但是也不能显示对应的PAD、、